变频器死区的问题

楼主(2016-03-17):
(无正文)

楼主:
如题  死区时间 这么短 真的好吗?   别的品牌的 好像都是3微秒左右吧

网友A:
海利普的吧;

网友B:
高手啊   研究这个

网友C:
还不会使用示波器测变频器波形,使用万用表测量,楼主能力真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海利普 A7.5kw的机器  原来故障是运行报oc 过流故障   检查发现是光耦供电 电路上面的滤波电容失效 硬起  保险起见 拆下模块 进行上述步骤  发现  死区时间 和别家的不一样啊   故有了这样的疑问。

网友D:
上模块,直流用直流稳压源带限流启动看稳压源有没有限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