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并联在MOSFET的G与S之间的一个电阻10k烧坏,第一次遇到,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功率裕量不足或者电阻先天缺陷:如果MOS管没有烧毁那就是如此

网友B:
高压串到G极与S极。

网友C:
mos管也挂了吧

网友D:
MOSFET情况怎样,查看具体电路情况。

网友E:
管子肯定坏了,要不它不会坏的。

网友F:
检查电阻的压降和电流,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也可能是电阻的电压太高了,也可能是电阻的功率选小了。还有可能电阻值太大了。总之,还是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它为什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