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界面

楼主(2016-03-17):
海泰克人界面,如果想设置一个错误提示界面,在发生错误时,如何自动弹出此错误界面?

网友A:
可以用plc控制触发画面

网友B:
用条件触发。也可以显示文字。

网友C:
用一个PLC的中间继电器触发就行了;

网友D:
我给你个案例看看。

网友D:
案例截图。怎么发不上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回复里面添加图片,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