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触点符号?

楼主(2016-03-17):
昨天帮朋友修电梯,电梯用的是omron的CP1E型PLC,程序内有两触点符号(206.12 、206.13)看不懂是啥意思,说明书中也没查到,特请问各师傅(见下图)。

网友A:
206.12是上升沿,206.13是下降沿。

网友B:
搜它就能看到控制它的指令,再查资料就简单了

网友C:
楼主试下F1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6.12是上升沿,206.13是下降沿。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它的上升沿,下降沿这么独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6.12是上升沿,206.13是下降沿。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它的上升沿,下降沿这么独特
看着还比较直观吧,也可以称前沿,后沿

网友E:
这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6.12是上升沿,206.13是下降沿。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它的上升沿,下降沿这么独特
看着还比较直观吧,也可以称前沿,后沿
我的电脑安装不了欧姆龙软件,不然用软件看看

网友F:
上升沿和下降沿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上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
而下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PLS、PLF

网友G:
是上升沿微分和下降沿微分的触点

网友H:
反正我的本本显示都是跟7楼、10楼一样的,顶楼的我还真没有用过

楼主:
下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PLS、PLF

只要在程序中应用了上图中的指令,即(DIFU)206.12(DIFD)206.13后,程序中所有有关206.12、 206.13都将显示为1层楼的画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上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
而下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PLS、PLF
上边的图是使用属性得到,下图使用指令的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换电脑吧,我最近升级了一下软件,不清楚什么原因不能用了,结果在用4.3安装提示w不支持,原来的版本又被删除,这台还是xp的电脑就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吧,我最近升级了一下软件,不清楚什么原因不能用了,结果在用4.3安装提示w不支持,原来的版本又被删除,这台还是xp的电脑就不能用了。
前段时间换了一个联想的电脑,不知道是不习惯新系统用法还是WIN8太差,用得一点也不习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上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
而下图的上下沿等同于三菱的PLS、PLF
你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