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三菱FX1N 的PLC 和三菱的F940GOT 触摸屏进行连接通信时要设置哪些参数?是要在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分别设置吗?还有怎样测试有没有通信上了?

网友A:
plc不用设置。很容易看通讯还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B:
如果用PLC自带的编程口连接,PLC这边不用设置,触摸屏软件中选择对应的型号及接口,其它都用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C:
呵呵;电缆正常,基本上通讯参数用默认值就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