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今天碰到一件怪事,一单相正反转调速电机(120w)配调速器接电源后电机逆时针旋转正常,在调速器上换了旋转方向后,电机顺时针旋转起动迟缓或者有时自己不转,有时又自动逆时针旋转,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正反转调速电机是小型输送带上用,今天试了两个调速器和调速电机都是这个样子,这件事也太怪了吧?

网友A:
检查电机启动绕组或者电容器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确认这两个都没问题,那只能检查调速器于启动有关的元器件有没有问题了。

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启动绕组故障可能性大些。如果是外置电容的,可检查是否容量变小。如果是内置电容的,可检查调速器里的启动电容。

不排除你的小型输送带正方向阻力过大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B:
若认为调速器和电机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外围电路(连接)和负载,如2楼所说。

网友C: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D:
等答案,调速器用新的试一下。

网友E:
诡异,电气上有很多问题都这样

网友F:
是电容启动电机呢还是电容运行电机?
皮带正反负载是否不同(是否有势能的电话比如爬坡),是否为启动失败后由于有势能而造成反向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看了大家的解答,再加上自己来回琢磨,尝试,总算今天找到问题答案了,之前的运行都是在没有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运行的,而且调速电机和调速器都换了两个新的实验了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在对调速电机和调速器之间的连线进行检查时,发现问题出在调速器的电容端并未正确接入电机的副绕组,原来电机和调速器并不是成套的,而两者之间的连线确是按同种颜色直接接到了一起,调速器中的电容接入了主绕组,造成了现在的这种怪现象。在这之前并未碰到过这种故障,导致找不出问题所在;加上平常的习惯使然(平常对颜色接上就可以了),未在接线时对电机绕组进行测量(调速电机上没有接线图,调速器是盒子封装的)导致出现这种问题,以后接线时要多多细心,在这与大家共勉。

网友G:
不错,找到问题就好。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或启动电容很重要呦。

网友H:
这个:主绕组与副绕组不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话就没有异常了

网友I:
一般单相电机的启动问题八成与启动电容有关。

网友J:
单相电机我还没调速过呢

网友K:
这种的吧?

楼主:
@#13正是这种

网友L:
把解决方案说出来了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