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7):
维修一切片机,用了三种不同品牌的变频来试装,同样的设置频率加减速等参数都一样,却得出了三个不同的效果,切出的板子宽度都不一样,分别是东元,三晶,佳乐三个品牌。大家代换变频器时,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关键是实测电机的转速和电流,三种变频器在工作中电机的这两个监控值是一致的吗?如果存在差别,那就是变频器之间的误差了。

网友B:
可能他们变频器的软件编程思路不一样。

网友C:
各个厂家在设计变频器工艺不一样,检测元件也不同,面板参数肯定不能相同

网友D:
切出的板子宽度都不一样??变频器加PG卡定位吗?

楼主:
意思是说同样的频率不同的变频器会有不同的转速。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网友A:
转速差的多吗?如果差的不多,很小,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如果差得很多,那就仔细看看哥哥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说明,有没有把参数理解错误。比如说,电机的极对数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等等。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同一种变频器,,备件也好备 啊,,

品牌不同其输出的电压频率可以存在小差异吧,空载用转速表试试转速是否一致,可能有差异

网友F:
如果用了速度回馈 用什么变频器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
可能是不同的变频器的参数定义不一致

网友H:
整流逆变不一样吧!还有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相应的标配输出与实际输出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