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好

楼主(2016-03-17):
各位大神,在下有一台台车,是一个电机加了一个减速器来提供动力的,现在我想给它提高速度,请问我该怎么做?跪谢!

网友A:
可以从两个方向下手,一个从机械,也就是减速器上下手,另一个从电气,也就是电机和控制方面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减速器上面入手的话,是换一个减速器吗。

网友B:
(1)可以换减速机的速比
(2)可以更换皮带轮
(3)电气上换极数低的电机

网友C:
1、加装变频器提高电机转速;
2、更换高转速电机或者更换减速比低的电机(要求电机负载不超电机额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改变减速比。

网友D:
减速器换为速比小的,或可调速的,贵点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