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AD的FB使用问题

楼主(2016-03-17):
将FX2N-2AD编写成FB功能块后,编译产生错误,找不到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FX2N-2AD编写成FB功能块后,编译产生错误,找不到什么原因,求助
仅FX1N系列支持WR3A指令,因此请确认你的PLC主机为FX1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FX3U的PLC,可以直接使用WR3A对FX2N-2DA进行编程

网友B:
这类问题一般可以在帮助里面查询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X3U的PLC,可以直接使用WR3A对FX2N-2DA进行编程
你的问题可是问怎么向2AD编程!

网友C:
是模拟量写入,所以仅仅支持FX0N-3A及FX2N-2DA;
2AD是模拟量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