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我和一台通讯过!我想问问和多台怎么通讯?通讯线是都串在一起吗?那变频器修改不同的参数怎么弄?编程用同一品牌变频器它的通讯的哪个寄存器地址也是一样的呀写一个别的变频器也会一起变吧!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通讯线所有的正端接在一起,所有的负端接在一起

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和一台通讯过!我想问问和多台怎么通讯?通讯线是都串在一起吗?那变频器修改不同的参数怎么弄?编程用同一品牌变频器它的通讯的哪个寄存器地址也是一样的呀写一个别的变频器也会一起变吧!求大神指点!

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C:
网上有200modbus通讯的程序,看看就明白了。
依次循环读或者写数据

网友D:
给每个变频器配置不同的站号,
PLC采用轮询方式读写数据,200帮助里面有介绍,编程的例子网上也找得到,注意程序细节,多测试就行了。
485接线最好采用手拉手方式。

网友E:
应该是都并在一起吧

网友F:
Modbus总线是怎么回事要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