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问题1:最近在测试1200与安川∑7伺服的控制,位置模式,脉冲控制一切正常。然后我把PAO和PBO接到高速输入,/PAO和/PBO接到0V,PLC的M1接+24V,可以读到脉冲,但是:2000P/S以上的速度反馈的脉冲就会丢失。1200的输入滤波已经调到最小了,伺服组态2048P/R,伺服的分频脉冲数也是2048P/R。而且根据长时间观察,每次丢失的脉冲不等

楼主:
问题2:我想把M1接0V,就把PAO和PBO接到+24V,M1接0V,/PAO和/PBO接输入,结果...只是通了24V电源,CN1就冒烟烧掉了...应该怎么接M1为0V的接法?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PAO /PAO。。。。伺服分频脉冲输出是 长线驱动输出,是属于TTL电平,你如果输入到24V的PLC输入口,能读到脉冲已经不错了。
  你还硬弄个24V电源输入进去,那烧掉的是伺服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O /PAO。。。。伺服分频脉冲输出是 长线驱动输出,是属于TTL电平,你如果输入到24V的PLC输入口,能读到脉冲已经不错了。
  你还硬弄个24V电源输入进去,那烧掉的是伺服控制板
我打电话问安川,态度很恶劣...我在手册上翻来翻去也没见有写PAO和PBO是5V的...伺服小白一枚。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一个像光栅尺的PLC转接模块那样的东西?

楼主:
别沉,自己顶!~~求吧里的大神帮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