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问题

楼主(2016-03-18):
公司一套环形炉设备主站西门子3oo,从站西门孑2oo,刚开始-年正常。现在经常出现通讯不正常,有时改个接地就可以,肯定是干扰问题怎样处理

网友A:
你可以吧通讯速率改低一点看看,我们公司废水处理的PLC系统原先也是出现通讯异常,应该也是干扰引起的,后来把通讯速率改低了之后就正常了,几年了都没再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改通讯数率,这么简单?

网友C:
接地吧
接地最简单

网友D:
干扰还真不办,估计也查不出干扰源,问下通讯线是单独走的吗,建议可以更换下通讯线,带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降低通讯速率就可以解决通讯问题,可以详细讲解一下为什么吗?灰常感谢!!!

网友F:
降低频率怎么防干扰啊

网友G:
接地,屏蔽,穿磁环,换紫电缆的接头等等。

网友H:
看看这个比较系统全面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1515

楼主:
怎样降低通迅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