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能是232的还是485的,如果是485的能直接用232的数据线传输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能是232的还是485的,如果是485的能直接用232的数据线传输数据吗
西门子200PLC的通信口物理层都是RS485的!如果和西门子200PLC通信的设备的物理层是RS232,那么你可以用西门子200编程电缆!串口那种的电缆!链接PLC通信口的端是485,另外一端是RS232(非USB-PPI电缆),有点迷糊啊!表述的啰嗦!

网友B:
是485,用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就可以接232.

网友C:
是485 不能使用232线

网友D:
记得西门子的都是用485通讯电缆的  不能用232

网友E:
西门子的是485
你要是232就得转

网友F:
232转485某宝上很多 的

网友G:
购买一个232转485 西门子PLC的编程口加一个西门子专用的DP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