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是否有追蹤光源 如太陽傳感器 謝謝

网友A:
有.是一定

网友B:
以前听人说过,太阳能电池追踪太阳.

网友C:
有的,一般用在光伏发电项目上!

网友D:
这个完全有,你直接找太阳能经销商即可

网友E:
这个一般貌似分成 开环与闭环两种

开环的就是根据你的GSP 位置大致推算出太阳的轨迹

闭环就是伺服系统不停的微调检测最大光通量

网友F:
不是单一传感器能做到的
比如你告诉我太阳在哪儿,你是用眼睛看到了,但结果是你的脑袋控制眼睛脑袋身子……最后大脑判断太阳在那儿

网友G:
光伏发电使用这种东西的吧

网友H:
只说传感器的话我觉得有类似光敏电阻的传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