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1.新建空白工程,设置PG/PC接口为MPI[默认MPI地址为0,传输率为187.5,最高站地址为31,本地连接为USB]
2.选择上传,然后就是选择节点地址

楼主:
问题来了,既然是主机架,所以机架号选择0,插槽选择2,
a.  MPI地址我不知道是否需要填,要填的话填几呢?
b.  MPI地址0和2我都试过了,但总是弹出提示框说MPI地址比最高节点高或者传输速率不一致。传输速率19.2或187.5或1.5M我都       试过了,无法解决问题。   为什么MPI地址比最高节点高,默认的不是0么???
c.  我实在没办法了,就随便试,在我把机架号改为2的时候,显示找到了CPU,但是当我连接的时候,又提示说模块组态无法链接。   机架号为什么是2?
d.  而且,当机架选择2的时候,插槽我无论选0还是选2都能找到CPU而且但是都无法链接,MPI选择不填或者0/2都试过。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机架号有用,其他没有用,但是这不合理啊!!!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好久没搞忘记了,但是我那时候是很简单的呀。在百度上面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既然软件说不对,那就肯定是冲突了,要不你把你的PG地址设置成31,看是否能上传,一般来说,点击可访问节点,可以看到你要访问的cup或CP地址,只要PG设置成他们不一样的地址就可以连接上传了!

网友C:
我的好像啥都没设,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设置好PC/PG接口,就让其自动搜索了。只是时间问题而以

网友D:
让你用烂线,mpi质量不好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们的MPI线用在其他PLC上面都是能用的啊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求解啊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