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需要几个传感器 能否具体的讲解一下表情 采用加权质心的算法

网友A:
没看明白问题

网友B:
什么定位跟踪,你的温湿度传感器会跑吗?

网友C:
加权算法,高深呀,坐等高手

网友D:
定位与跟踪需要使用类似于军用或者民用的导航设备,比如车载导航系统,需要使用CPU芯片电路板+传感器组成整套定位系统。

网友E:
温湿度传感器定位跟踪??
啥原理呢

网友F:
红外线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利用温湿度传感器 提取信号的强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是提取温湿度传感器里面 信号反馈的强度 转换成权值  然后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多个传感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求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要准备一个开发板和几个传感器的,我目前就是不知道该买几个传感器 ,加权算法是三个节点形成定位的,可我老师让我买一个带温湿度的开发板就好了 ,不太懂他的意思 。我咨询了下TB上的买家,有说买2个温湿度传感器,有说买5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位机(电脑)接受来自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强度 转换成权值 加权算法的话就是三角形 定位 在某个空间布置三个节点(也就是传感器)在这个3个节点 范围内的 目标能够 被节点所感知 ,然后将信息传给上位机,计算出目标的位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似科幻

网友G:
还是没看明白。是想检测一个空间范围内的平均温湿度呢?还是对一个运动体通过侦测它的温湿度,实现实时跟踪定位?

网友A:
我明白了.
意思是:在平面范围,布置3个温湿度传感器.
当有物人在这个区域时,被传感器探测的信号,因位置而不同.所以根据信号,就可以算出物的位置.类似于GPS.
平面至少3个传感器.假设线性相关,用线性相关式算出位置.线性相关式有多种,有一种格式就是加权式.如同直线方程有截距式,有权重式一样.

网友A:
这个,看你权重算法,需要几个点,就几个传感器.平面肯定是至少3个能唯一确定位置.

网友H:
如果用三个湿度传感器 三角定位 这个对于湿度传感器要求是在是太高了吧
而且还不能再空间范围太大的地方用

网友I:
可否转换成露点,可行的话使用露点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
意思是:在平面范围,布置3个温湿度传感器.
当有物人在这个区域时,被传感器探测的信号,因位置而不同.所以根据信号,就可以算出物的位置.类似于GPS.
平面至少3个传感器.假设线性相关,用线性相关式算出位置.线性相关式有多种,有一种格式就是加权式.如同直线方程有截距式,有权重式一样.
开来还是谍战片起作用,那电影里的能行。
如果这物体不具有生命,在你这环境达到平衡,咋整。
如果不是作业论文,用视觉不是很简单(相比)

网友G:
是呀,视觉系统很好,温湿度?看似可行实际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温湿度(特别是湿度)的测试变化惰性很到,达不到实时监控的要求。起码信号的响应时间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