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一台三菱触屏上电指示灯亮,屏不亮,整机死了一样,液晶屏也没有隐约数字,图形。电源板输出5V正常,如何判断?请坛内高手解答。

网友A:
保修期内找供货商,出了直接送修;

网友B:
不重要就自己搞搞  重要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C:
楼上正解!不要轻易自己去尝试修理,招厂家维修,顺便问一下问题存在的原因。

楼主:
是啊,芯片级维修个人难以做到,。

网友D:
看看背光灯亮不亮,简单的只能修背光。

网友E:
估计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