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那位大侠见过,人体红外线感应按钮开关,就是将拇指按上去,检测到人体红外线,就有开关信号。给个连接。

网友A:
以前没有听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国外的产品上有,这样按钮寿命长,安全,用在冲床上很好,俩手按上去的。国内产品不会用这个,很贵的,

网友B:
没见过,自己做吧

网友C:
你确定是红外的?

网友D:
指纹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E:
红外线感应开关。

网友F:
这么高科技吗?

网友E:
横河电磁流量计面板

网友E:
两次图片都没有传成功,

网友G:
弄一个反射型的传感器就好了吧

网友H:
楼主准备做什么?这个和以前的楼道触碰开关相似吗??

网友I:
是打卡机?

网友J:
家里的台灯就是感应的,手靠上去就开了。或者是红外线的?好像这种http://www.nsmcu.com/gan-ying-kai-guan.htm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反射的不能判断人的双手已经离开工件加工区,别的物体也可以反射。这个装置是把工件放到加工位置,双手按下,气缸动作。机械按钮寿命短,有火花。无论是采样两个常开还是两个常闭,都会出现,不导通和不断开现象。有一次失效,人的手就可能夹到。

网友K:
关于冲压设备,还是使用按钮开关稳妥,否则只要双手放置于开关上面,还没有使用力量按下去,机械就动作了。
就像你开车踩刹车一样,只要脚放在刹车踏板上,就刹车了,根本没有用力踩下去,这样的操控方式,你自己觉得合理吗?所以说,有个行业术语叫:反人类,就是说操作或者控制的方式,是和普遍的习惯性规则背道而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一个气动加工装置,按下这两个按钮,气动动作加紧。单人操作。往常是两个常开触点开关控制,双手按下启动(这是证明双手离开加工区),不是很稳定,经常接触不良,工业环境就是那样,脏,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是静电的

网友K:
如果说是考虑使用环境导致的按钮开关寿命短暂,可以使用防护等级更加高的开关,完全密闭的开关,也就是类似于煤矿行业的防爆开关。
如果说还是担心开关触点的质量问题,可以购买造价更高的进口开关元件,比如西门子品牌,施耐德品牌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K:
开关是0、1信号,汽车制动是模拟量或者说是可变量,这个想法是有设备在用。是把双手拇指放到开关感应区上,按下后,皮肤接触感应的面积到一定大的时候,人体红外达到一定闸值时,开关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机械工厂呆过的都知道,工人的手干活时很脏,指纹不好使,下班打卡要洗手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开关是0、1信号,汽车制动是模拟量或者说是可变量,这个想法是有设备在用。是把双手拇指放到开关感应区上,按下后,皮肤接触感应的面积到一定大的时候,人体红外达到一定闸值时,开关动作。
你还是提到了“按下”这个动作,就是使用力道控制设备。
我觉得红外线感应不太适合,因为红外感应,只要有物体,就输出,好像是不能使用力道控制的。

网友L:
将拇指按上去, 就不需要检测到人体红外线了吧

网友M:
电容式触摸开关

网友N:
很简单的问题啊!怎么好像让你给整复杂了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弄一个反射型的传感器就好了吧
此话有理啊

网友P:
没了解过(早前只听说过轻触开关等);
称按钮开关的话,应当是需要接触到、或者还需要有一定的力(或者如20楼所说感应的面积) 才能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人按的还是物体

楼主:
这个问题是,确定是人的双手在按两个具有红外检测的按钮,不是复杂的问题,是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射的不能判断人的双手已经离开工件加工区,别的物体也可以反射。这个装置是把工件放到加工位置,双手按下,气缸动作。机械按钮寿命短,有火花。无论是采样两个常开还是两个常闭,都会出现,不导通和不断开现象。有一次失效,人的手就可能夹到。
看的有点糊度,是不是这样的工艺过程
人工将工件放到加工位置,然后双手离开工作区,用双手同时按下左右开关,气缸动作完成加工。
如果是这样,太简单了,方法有的是。
再说,你用的神马机械按钮,其寿命还不如气缸,选好的吧。
按钮有火花,设计脑袋出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确定是人的双手在按两个具有红外检测的按钮,不是复杂的问题,是安全。
还是开始问的,能确定那是红外的?

楼主:
客户要求,必须使用具有红外线检测功能的按钮开关,做为启动控制。别的不考虑。原有设备就是这样设计的。看样真是买不到这样按钮开关了,自己到可以做,但制作的设备所有使用电气元器件必须有合格证,生产厂家,检测报告。不是我们自己搞个东西就可以用到设备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