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日文程序打开是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8):
三菱PLC原版日文程序,现在一打开里面全是乱码啊,有没有类似反编译的功能把它里面的注释转成中文或是英文呢?

网友A:
是不是备注是台湾输入法,下载下来之后出现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下载的,是厂家拿过来给我们参考的。太乱了里面,大概加估计的改了一些注释,但大部分都摸不着头脑

网友B:
如果你原来的注释本身就是日文,那是不能自动转换的;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程序原先是日文的,我用中文works2打开后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网友C:
估计只能改电脑语言日文了
好比我的中文注释程序给老外 打开乱码一样

网友D:
问一下人家以前电脑环境,跟人家环境一致就行了

网友E:
小鬼子的日文注释
这个只能用日文系统的
不懂日语就无视呗!

网友F:
搞个日文WINDOWS系统

网友G:
自己对照图纸把能改的注释改下,其它没什么好办法,毕竟操作系统不同,软件估计也是日语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图纸

网友G:
程序都给了会不给图纸吗?设备怎么验收的?

网友H:
把电脑系统改为日文环境就好了

网友I:
GX works2切换成日文就好了

网友J:
把计算机环境设置为日文试试

网友K:
日语你学习一下就好了。霓虹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