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屏与FX2N相连, PLC 里有一行程序 DEDIV D4 K60 D6   D6 运算出来结果是 2.55 , 我在屏里设一个输入框, 连接的是 D6, 设

置 D6 为 32位无符号二进制 时输入框不显示 2.55 ,后来我又把 D6 改成 32位有符号二进制 ,但还是不显示 2.55 ,请问这个

要怎么设置?

网友A:
d6不应该是2.55吧 带浮点的应该是连续两个寄存器 一个存整数一个存小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div 运算出来的结果确实是双字 , 32位, 但是我在屏里设置的是 32 位的寄存器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设置为 32位浮点数就行了.

网友B:
数据格式问题,这个我初期一样郁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