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

楼主(2016-03-18):
请问各位大神啊!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压力,要怎样实现啊?是不是直接把BFM单元的数据读取到PLC的数据寄存器中啊!要不要怎么转化啊!

网友A:
fx系列的特殊模块手册都有例子

网友B:
呵呵;PLC程序将转换值存储在对应的寄存器内,你可以运算成对应的压力值后再显示在屏上;

网友C:
缓冲区读过来的数据和实际的工程值之间是有个比例关系的,用这个关系在PLC内部做个运算,得到的结果再通过屏显示出来。

网友D:
看楼主说的已经看过说明书了,按照例子做一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