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8):
本人平常主要接触三菱汇川PLC,最近需要用西门子S7200改一个汇川的变频器使用MODBUS协议,我以前用汇川PLC进行通讯时如图片所示,我想问下各位师傅,我用西门子应该如何表示出来?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调用 Modbus Master 库文件来实现 具体的可以参照库文件说明来操作

网友B:
调用MODBUS动态库,
故障显示代码的读用 0 命令  地址为 H8000转十进制加 400001

运行代码写用 1 命令 地址为 H2000 转十进制加 400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师傅的讲解,不过我想问下这个写入代码是1,是跟三菱汇川一样指的是站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师傅的讲解,不过我想问下这个写入代码是1,是跟三菱汇川一样指的是站号吗?

是写命令,不是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