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19):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对焊机需要用多大的电线,一次电流有多少,需要用多大的空开。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图片不完整,应该外壳还有电焊机原理图的,需要参照原理图。
该电焊机的功率约为120KW左右,供电电源的电流约为240A。

网友B:
这个没有用过。有公式可以算。

网友C:
低压大电流

网友D:
电流挺大的

网友E:
单相还是三相;
说明书上,可能会有开关和导线的推荐规格,亦可咨询厂家。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流没见过!

网友G:
我单位用的是输出功率是40KA的对焊机,输入电压是380伏的,6平方电源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G:
用63的断路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