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9):
TIMX(<Execution_condition>, <Timer_address>, <Timer_set_value>)
中间的定时器地址是timer格式,怎么使用,求教

网友A:
想比又是在功能块里使用st~欧姆龙真正使用st编程的PLC好像见不到了
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帮不了你
是不是要一个“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MX(<Execution_condition>, <Timer_address>, <Timer_set_value>)
中间的定时器地址是timer格式,怎么使用,求教

定时器和计数器不能用于ST语言,欧姆龙的ST语言不是标准的ST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不是标准的st,不过还是谢谢了,我知道怎么用欧姆龙st的定时器了,用起来一点都不方便,还是梯形图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j2m的就能啊,在全局变量里面建一个标志位就行了。

网友C(2018-12-05):
我是在功能块里创建的

TIMX(delayerSwitch,cylinderAlarm,delayedValue);

(*100ms延时 TIMX(1:延时启动条件 BOOL,2:定时器地址 TIMER,3:设定值 UINT)*)

(*TIMX 不能放在逻辑判断条件里,否则会导致其无法重置*)

IF cylinderAlarm.CF=TRUE THEN (*.CF -- 定时器地址标志位*)
Alm_Valve:= TRUE; (*电磁阀报警=1*)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