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9):
楼主年前发帖问同时控制三个加热棒的求助帖,坛友给的好建议:上淘宝买个三路温控器。
东西买回来啦,期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使用,今天才把它装上去。见下图。
因为配套的部分主件还没到,所以还不能进行测试,不过下午楼主把它通电试了一小会,还不错,三路可分开设定温度,分开控制,测温探头也比楼主上电子城买的好,第一感觉还行吧!
初步使用问题:没有说明书!差评!机智如楼主,试了几下就试出来啦,哈哈哈,等配套的主件回来了,楼主继续更新使用经验!

楼主:
空开没有底座,所以楼主拿废弃的铝合金条子,自己折了一个,钻孔的时候钻歪了,出来的效果就是图中这样歪着的,不过楼主撞上去以后,把底座两边弄鼓起来了,这样它就固定死了,不会动。
楼主以前没有注意过怎么接线漂亮,这一次有注意美观的问题,欢迎大家吐槽,给意见,如何布线美观,楼主要学!

网友A:
说明书来了:

HS-633温控器是一种高性能、抗干扰、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工业型智能控制仪表。本温控器采用工业级CPU芯片,具有操作简单、工作可靠、性价比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锅炉温控、地热控温、空调制冷、抽风排气、冷藏冷冻、采暖泵定温循环、菌种发酵、种子催芽、禽畜养殖、大棚种植等各种电器设备的超温保护及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二、技术参数:
电源接入220VAC,分别控制三个负载:电机或加热器
操作面板分ACB三组:温度显示、操作按钮、指示灯分别独立对应各路负载实现控制。
三组数码显示,ABC路三位数显示,测温范围-10-120°,控温值调节范围-10-110°。
三个温度检测探头:分ABC分别检测三路温度,10K/3435热敏电阻参数见附件。
三路输出分别控制:按ABC三路温度检测及控温参数分别控制ABC三个继电器。
蜂鸣器声音:
1)        按动按钮有按键音。
2)        某种设置完毕和开关机时长音鸣叫一声。
3)        报警声:遇报警时嘀嘀嘀三声停、再连续,如: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指示灯状态说明:
1)        控温模式指示灯:上电升温模式灯长亮,自行选择后按最后选择的控温模式保持长亮。
2)        运行指示灯:开启控温后此灯长亮表示进入控温运行,关闭控温后此灯熄灭表示退出控温运行。
3)        输出指示灯:输出开启时点亮、输出关闭时熄灭。
三、主要功能:
升温/降温两种控温模式可选择:(出厂默认升温模式)根据实际需要用户可自行选择控温模式:
1)        升温模式运行方式:检测温度≥控温值关闭输出,检测温度≤控温值减去回差开启输出。
2)        降温模式运行方式:检测温度≥控温值开启输出,检测温度≤控温值减去回差关闭输出。
显示温度可校准:遇检测温度不准确时可由用户自行校准。
控温回差可自行设置:开启~关闭之间的控温回差可由用户自行调节。
控温值可任意设置:A路可设置范围1-110°,B、C路可设置范围1-99°(出厂默认40°)。
温度探头故障报警:遇温度检测电路短路、断路等蜂鸣报警,对应屏幕显示E1。
防冻保护:某种模式待机时遇检测温度≤5开启输出,≥8°关闭输出,不升温则长期输出。
永久记忆:最后设置过的参数、运行模式、运作状态断电后永久记忆。
四、初始显示及检测:
上电检测:上电后数码管全屏显示2秒、同时蜂鸣器长鸣2声、紧接着各路继电器分别依次吸合2次。
初始待机显示:上电检测过后各个数码管显示检测温度,升温指示灯长亮其它指示灯熄灭。
断电后再次上电显示:再次上电各路按断电前的状态显示和指示。
五、设置操作:
控温模式选择:待机时,同时按住+-键5秒后升温或降温指示灯闪烁,然后按+-键选择所需模式灯闪烁,完后按开关键保存设置并返回待机。
控温值设置:(出厂默认40°)某模式运行时,直接短按+/-键调节,屏幕由检测温度显示转换成控温值闪烁显示,完后按钮不动作5秒保存设置并返回检测温度显示。
开关机:待机时按开关键开启运行,运行时按开关键关闭运行,开机后运行灯点亮,关机后运行灯熄灭。
六、高级菜单进入及设置:
显示温度校准:待机时,按住+键5秒后检测温度值闪烁,然后按+-键调节,完后按开关键保存设置并返回待机,调节范围:下减10°~上加10°。
控温回差设置:(出厂默认5°)待机时,按住-键5秒后屏幕显示5,然后按+-键调节,完后按开关键保存设置并返回待机,调节范围1-20°。

网友B:
这个作品美观真心不敢恭维,不过看来是用了心的,这些缠绕管做起来挺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说明书!嘿嘿,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整个操作手册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前辈的指点!装了几个小时吧!

网友C:
把之前的帖子链接发来看下。加热棒的实际作用是啥

网友D:
可以把线走到一起扎起来再用缠绕管 会美观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呢!因为担心最后线弄混,没有相色带,就直接分开装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179
喏,帖子在这。
加热棒的用途,就是热源呀!

网友E:
图文并茂是最好了

网友F:
端子号没有更好,走线用行线槽才好!

网友G:
有始有终,不错

网友H:
前阵子有个坛友秀过8路温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8路!我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帅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必须的!现在是缺少主件,主件厂家还在调试,等做完了一起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何端子号没有更好呢?下次再做的时候,我就尝试您说的行线槽,嘿嘿,一般用多大规格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楼主是一个乐于分享的小白!

楼主:
这是什么鬼!第一次用,电容就爆掉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近距离拍摄!!

这什么鬼啊!!!第一次用电容就爆掉!是质量太差还是咋呀!!!

该怎么维修啊?换电容好换吗?换什么样子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温控器的电容爆掉了,怎么办!!!
有没有靠谱的卖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