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线机的问题,急求

楼主(2016-03-19):
图中俩个滚轮的转动是全靠一个电机,还是其中一个滚轮接电机,另一个单靠摩擦力运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结构,只是导向,可以都不用接,那就得在另外一端拽。如果不拽用送的方法,就要接,用两个齿轮,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在这台机器俩边有两个控制滚轮间隙的开关,它们是怎样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B:
这是电脑裁线机,上边的是压轮,调节线的大小

网友C:
此类设备,一般有三个步进电机驱动,前后驱动轮各一个,刀头驱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