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9):
CQM1H PLC  通信灯常亮是什么问题呢?没有尾板能不能正常连接PLC上传下载, 谢了!

网友A:
呵呵;
1、必须加终端盖子;
2、没有安装内存卡的话,必须有电池;你的电池都没了,所以不可能还有程序在;

网友B:
加终端,没电池会报错的

网友C:
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没有错

网友D:
没有尾板回会出错
通讯灯是亮还是闪,拔掉通讯线看看还闪吗?
常亮有问题

网友A:
另外这个通讯口虽是RS232,但也是需要编程电缆的,你USB转换直接插在上面是不可能连的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找一根通讯线试一下!

网友A:
搞了半天,没搞懂你的目的何在?
想读出原来PLC程序?

网友E:
端板没有,不能正常操作吧

网友F:
程序可以写进出,但会有出错提示。有的接上以后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好坏,然后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