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9):
自学做个小项目,希望得到帮助,谢了!
 用旋转编码器,三菱PLC(FxOn),触摸屏做一个工程,要求管材运行至6米时自动切断,周而复始。程序冒似复杂很,大侠级别的朋友们帮小弟一把!

网友A:
高速计数器,运算,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高速计数 计算编码器走一圈时管材走多少MM 以此计算就知道 6米时的信号数目

在计数器达到预设数目时候 触发切断动作 并复位高速计数器

然后等待下一次信号的来到

网友C:
看精度要求.
要控制工件运动,设定米数比如6.前面快速,快到时候比如5.8,慢速.到6停止,然后控制切割.如果固定刀距,可以不用旋转编码器,用光电和顶碰开关.

网友D:
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计数 计算编码器走一圈时管材走多少MM 以此计算就知道 6米时的信号数目

在计数器达到预设数目时候 触发切断动作 并复位高速计数器

然后等待下一次信号的来到
您讲的可行,但不知程序(三菱pLC)怎样编!

楼主(2017-02-12):
引用 网友B:
高速计数 计算编码器走一圈时管材走多少MM 以此计算就知道 6米时的信号数目

在计数器达到预设数目时候 触发切断动作 并复位高速计数器

然后等待下一次信号的来到
能否在百忙中余编个梯形图程序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的
这种情况应该用增量的吧,转向不变

网友F:
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就用光电吧

网友G(2019-10-15):
有例程的!一般PLC手册上都有高速记数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