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昆仑通态的屏连接台达PLC的COM1,232正常通讯,如果想接COM3的485需要加程序吗??另外485传输距离多少米??485通讯线已做好,还需要做什么??

网友A:
进行通讯格式字设置,选MODBUS的驱动,设备选择

网友B:
485千米!485有的要对地址!有的只要设置一下!没用你这种屏

网友C:
理论上1200米或者1500米

网友D:
485通讯不需要加其他程序,就是选择通讯格式的时候设好就行

网友E:
点对点传输,@9600pbs的速率下,用阻抗匹配的专用电缆最大无中继距离可达1800米以上!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