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6-03-20):
我们车间一台隧道设备由两台电机带动链条运转,其中一台主电机由编码器给plc信号带动工作站同步运动,一台辅助电机由接近开关检测信号,告诉触摸屏两台电机是否同步!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偶尔电机就会不运转,报警信息为(辅助电机接近开关异常,和主电机旋编异常)拍下急停,重启后又正常运转!触摸屏上监测到两个电机信号是同步的,怀疑辅助电机接近开关坏了,更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更换主电机旋编码器,故障依旧,检查线路,发现24伏电源0伏接地,由于配电柜零伏太多,找到哪个接地太难,而且不确定是否是零伏接地引起,求高手指点24伏开关电源零伏接地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会出现系统不稳定吗?

网友A:
如果有多个电源,把0V接地的做法是对的

楼主:
小弟新手,冒昧问一下24伏开关电源0伏为什么会接地?配电柜只有一个24伏开关电源

网友B:
接地是为了安全及减少杂散干扰,大多24V的0伏是接地的。电子线路是接地还是浮空要看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如果不是一点接地,而是有多个接地点,就会产生了地回路,在地回路中有电流通过时,就会形成耦合干扰。

网友C:
减少干扰,保持信号对地低电平一致

网友D:
或者可理清线路,看是不是因接地引起的干扰;另外,看有无偶尔碰壳的地方。

网友E:
国内的工控线路很少有0V接地的,倒是见过国外0V接地,防止开关电源内部击穿,高压电输送到低压输出侧导致触电身亡的例子。

网友F: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G:
估计你的系统是2个CPU独立控制采用485或者总线连接,应该是通讯偶尔中断或者启动时还没有通讯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