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的输出不受控,一直是最大值,然后只要超过设定值输出就为0

楼主(2016-03-20):
pid 的输出不受控,一直是最大值,然后只要超过设定值输出就为0.
各位前辈帮看下:主程序用电位器模拟VW104液位反馈,子程序进行了设置,中断里面执行PID,下面是我的程序。
主程序 模拟电位器测试PID程序段模拟AI4W液位,测试外环用

网友A:
监控页面看看吧,最好是PID调节面板

网友B:
看到头都晕了,为什么不用向导,然后监视PID控制面板,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