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在屏上有一输入框, 通道处理为 X*10, 对应的 PLC 寄存器为 D0, 假如我在输入框中输入 10 ,那么 PLC DO 中存入的是 10,

而此时屏上显示的是 100 ,如果通道处时不变, 还是 X*10 , 输入框中 输入 10 ,在屏上还是显示 10 要怎么做?

网友A:
要计算的数据的规律可循的,掌握住规律可循就好办了

网友B:
这个你可以输入和输出用不同的地址来实现!

网友C:
输出框你也可以做四则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懂,还有输出框?

网友C:
屏上显示不用输出框吗,输出这边做除10不就是10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