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一个张力控制系统,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来控制张力, 转速快,张力小, 转速慢, 张力大, 当前张力的大小转换成电压送入

PLC, 假设设定张力为 10N/M, 对应数字量为 800.

如果这里不用 PID 控制, 这么做:

当反馈张力比设定张力大时, 以 当前张力 大于或小于 设定张力 为触发条件 , 以一个系数为基础 递加或递减 电机转速, 也

就是

LD> 当前张力 设定张力 -----------ADD 电机转速 系数(每次加多少) 电机转速

LD< 当前张力 设定张力 -----------SUB 电机转速 系数(每次减多少) 电机转速

这样做行不行, 有什么缺点?

网友A:
这是同步控制吗?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就是PID里使用了P.

网友C:
楼主为啥不用PID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很难整定, 而且我从来没有试过整定PID,一点经验也没有

网友D:
可以的
可能在有较大突变时(无法预料)会出现点问题,机械上可以泥补最好,不行就报警停机。
多说一句,在没有pid控制功能的plc,你就不能控制啦。

网友E:
PID做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啊!

网友F:
楼主这样控制可能不太好控制,有可能控制不住。楼主可以试试,将比较值的大小做个比例,控制变化程度。

这样就和PID里面的比例一样了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系数调好一点儿问题没有!
不过最好如7楼的方法,比较差值和补偿值做个比例,可以减小震荡,运行更平稳!

楼主:
两种方法都试了一下, 还是 PID 好用得多, 在试验时只整定了 P 参数,.

网友H:
简单来说,你这就是用到了P。很多时候,PID控制其实也不是P.I.D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