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求问:安川伺服的PAO、/PAO、PBO、/PBO是什么样的信号?电压多少伏?我在手册上翻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只是说是分频脉冲输出的。我想和1200PLC连接该怎么做?需要脉冲转换模块吗?

网友A:
在安川的使用手册上已明确说明了:编码器分频脉冲输出信号请务必通过线性接收器接收;西门子1200的CPU并不具备差分输入接口,因此两者如要连接,必须增加接收转换装置!

网友B:
楼主可以采用 TTL-HTL信号转换器,将差分信号转换成PLC可接受的24V集电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安川的使用手册上已明确说明了:编码器分频脉冲输出信号请务必通过线性接收器接收;西门子1200的CPU并不具备差分输入接口,因此两者如要连接,必须增加接收转换装置!
谢谢啦,一直没看懂线性接收器是啥意思,看来是要买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采用 TTL-HTL信号转换器,将差分信号转换成PLC可接受的24V集电极信号
谢谢,先买来一个试用一下吧

网友C:
差分信号A-B电平决定输出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