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200plc使用PPI通信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03-20):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用电脑主站不能控制从站

网友A:
两台西门子200plc使用PPI通信,一台做主站,一台做从站,主站运行主站程序(V4.0 STEP 7 MicroWIN SP9中有PPI网络读写指令向导可以用),从站运行从站程序,直接连接RS485通讯口就可以通讯交换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主站为什么不能用软件点运行然后监控从站,一点监控就会显示上图,从PLC接收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