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跪求各位前辈三菱FX3U-48MT控制三菱伺服MR-JE-20A的接线图及参数设置,搞了一周了,楞是没有搞定,什么手册都看了,求最简单的接线图及参数设置。可有偿培训。急急急!

网友A:
你是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的,发上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还不知道设置,现在只是接线。是不是YO接PP,Y10接NP,Y4接CR,COM1,COM3和COM2接到DOCOM上,或者还有没有需要接其他的线的?还用接LG吗?

网友A:
还有24V电源、OPC信号,另外还有急停、两个极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参数吗?

网友B:
看手册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参数吗?
参数主要是PA06 PA07电子齿轮比,如果不设置这两个参数,可以设置PA05和PA21
还有脉冲形式PA13
另外PD01根据几个外接的信号决定设不设置。

网友C:
看楼主的接法应该是位置模式,那么接脉冲,方向,使能,报警,报警清除,24+,com这些就可以了,参数设置要设置为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比较重要,要根据你自身的需求,精度来确定的1个脉冲计划跑几个mm来设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