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如题,一台plc程序已下载完成,要求用另一台plc的输入量(如开关)完成对前者由stop模式切换为run模式的转换,能够实现吗?程序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A:
你可以禁止另一台输出!也可以切换停止!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上电或者run这样.
最好用一个输入控制程序段.即主程序空转,一旦有输入满足,就执行工作程序.

网友B:
但是用输入达到PLC睡眠省电,那还是控制上电.

网友C:
有的PLC可以将RUN——STOP定义到输入端子,就可以通过输入端子来控制PLC的RUN/STOP状态;

网友D:
知道三菱的可以

网友E:
断电最可靠

网友F:
三菱可以,编制通讯程序改变特殊继电器的状态

网友G:
用一个点控制,输入时把PLC所有输出点都禁止输出就行了,程序还运行;

网友H:
控制主程序的调用就行啦

网友I:
这就属于联锁的范畴,由下道工序的起停来控到上道工序的起停。

网友J:
在主程序里加个跳转,把调用程序全跳过去

网友K:
多研究一下你所用的PLC的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功能,很多是可以的

网友C:
连锁控制的话可以由外部端子或通讯来定义一些连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