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全部自己看书学,遇到挺多问题,慢慢克服吧。
下面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
用X0实现Y0的自锁,但是,我想再按一下X0,然后把Y0的自锁放开,即把输出关闭,要怎么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呢,不要用定时器什么的?

网友A:
用交替输出指令ALT YO就可以了,按一下XO吸合,再按一次释放,以此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
刚刚用x1 rst y0也可以,不过这样就战用了一个输入口了。而且达不到本意的效果。

网友B:
计数,第一次置位输出,第二次复位输出并将计数器清零

网友C:
你自己要明白"按"和"再按"的意义.
按你的说法似乎是"沿"触发.
也可以按楼上的,用计数,因为只有2位,一个触发器就行.

网友D:
这不就是一键启停吧,有很多种写法,1楼就是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呀!

网友E:
再加个停止按钮比较靠谱

网友F:
计数也可以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都用到单键启停,建议楼主用单健启停时做一个延时后再用上升沿。

网友H:
一段程序会有多种写法 么个人的习惯不同 像这种就可以参考单键起保停电路

网友I:
这是我从论坛上下载的,我也是自学,共同学习

网友J:
这是几种控制方法。

网友K:
是这意思不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J:
这是几种控制方法

网友L:
如果是做练习,可以用多种方法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是这意思不
X0最好加点盐吧!呵呵

网友M:
其实自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能真正学懂。不像面授,可以照猫画虎的,似懂非懂也能弄了。自学的进度完全取决于自学能力的强弱。一开始可能进度慢,但入门以后就是一马平川,势如破竹了。挡都挡不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其实自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能真正学懂。不像面授,可以照猫画虎的,似懂非懂也能弄了。自学的进度完全取决于自学能力的强弱。一开始可能进度慢,但入门以后就是一马平川,势如破竹了。挡都挡不住。
说的很好,自学的确是这样,看着好像进步特别慢,但只要一有突破就是一大截,所以要耐下性子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其实自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能真正学懂。不像面授,可以照猫画虎的,似懂非懂也能弄了。自学的进度完全取决于自学能力的强弱。一开始可能进度慢,但入门以后就是一马平川,势如破竹了。挡都挡不住。
说的很好,自学的确是这样,看着好像进步特别慢,但只要一有突破就是一大截,所以要耐下性子慢慢来
我之前是经常用SQL和C的高级语言,以前也是对数据库大多都不懂,后来经常看别人的程序,反复研究,现在一些常用的语句都没有问题了
c也是一样
其实大学里学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中用不用,经常用,不会也会了

网友O:
我想到的是复位!

网友P:
置位复位

网友Q:
回复 网友P:
思路和方法很关键

网友R:
乒乓键功能,多用几个m也可以。

网友S:
单按键启停

网友T:
支持,我也是新人,计数器是我之前学会的

网友U:
1楼的方法最简捷

网友V:
使用ALT指令

网友W:
alt不是最简单的么!!

网友X:
用ALTP或LDP X0、ALT Y0或LDF X0、 ALT Y0或者LD X0、 ALTP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