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查主回路正常,24V散热风扇运转正常,拆下线路板检查发现,电源板开关管击穿,仔细检查开关电源所有元器件,没发现问题,,换上一只新开关管,通电试验,测量各路输出电压正常,过一段时间开关管又烧,寻找原因,采用逐件检查法,分别测量各个元器件,与好板对照,发现尖峰吸收电路的一只快恢复二极管烫手,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常,打到电阻档2K档测量得到的阻值与好板的阻值略小,换掉试试,通电试验,上电显示,观察一段时间故障没再重现。修复。

网友A:
风扇24V电源,不是取自开关电源啊?那就是独立风扇电源了。

楼主:
对不起,我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