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安川G7变频器不能运行,显示正常,无故障代码,关掉电源多次后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肯定是运行信号或频率信号没给上你

网友B:
用面板控制能运行那就是你运行信号和频率给定问题,还有可能变频接收不到你的运行信号,也就是变频内部问题或接线端子问题。

网友C:
去尘,检查接插件。

网友C:
这类故障最难找,磨练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