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公司有台设备电机选型选大了,平时运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一半左右,前两天直接把联轴器给搞坏了都没跳闸,看来热继电器按常规整定是有些不妥了,请问您们遇见过这种情况吗?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多少合适呢?能保护到机械部分,还不能影响电机启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联轴器损坏,是力矩太大了吧;想将热继电器整定值调小,来达到保护目的的话,或可按实际电流整定试试。
无这方面的使用经验。

网友B:
热继只是做为过载保护,没办法做到你要的功能

网友C:
检查装配同心度

网友D:
熔断器可以作电路过载,热继当然也可以作机械保护,虽说勉强,但你可以试一试,检测正常运行时电流,然后把热继调到那个稍大点电流就OK了,

网友E: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以参考设定为马达额定电流值的1.2倍左右。

网友F:
估计用热继电器达到你的要求有点困难。按0.95倍试试。查查同心度吧

网友G:
你可以按实际电流调啊,我们的也是只用到一半。

网友H:
连轴器坏了和热继电器没有直接关系,热继电器整定值可以调整的,测量下电机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热继电器整定在这个电流值的1.2-1.5倍左右,一般是整定值相对额定电流,现在的情况特殊点。热继电器是用在电动机的过载保护,不是短路保护,保护动作与运行电流和时间有关系,时间短发热元件也不会动作的,电动机启动是启动电流大,正常运行时没那么大了。连轴器坏可能是轴的同心度有问题,,检查下与基础的固定螺丝有没有松动。

网友I:
根据实际电流测出来,大15%就可以了

网友J:
按实际电流设定

网友K:
热继电器只是保护电机不会过热烧毁,不能保护机械设备

网友L:
哪就按照实际电流整定,但也不能保证你的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