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装修了5年的房子,主卧电源进线烧坏,怎样处理才实用

网友A:
卧室的进线,空调,插座,还是照明?
公用?那就麻烦了,走明线吧。

网友B:
用线槽走明线吧

网友C:
统计下你的总用电负荷,目前你的进线是几平的?

网友D:
原先采用的家装布线是明装还是暗装?
如果是明装,非常简单,扒开线槽更换电源进线。如果是暗装,非常麻烦,只能大概判断主电源进线的烧断位置,然后想办法寻找附近的接线盒,使用牵引的方法进行更换崭新的电源线。

网友E:
装修5年应该穿管的啊,换线。

网友F:
埋墙线线径够用吗?不行就换明线。

网友G:
先要查明主线烧坏的原因,接触不好还是过载还是短路

网友H:
试试能不能把线抽出来换掉 不能就只能走明线了

网友I:
找距离主卧最近的进线位置,然后接到主卧

网友J:
如果房龄只有5年应该是线走的管,直接抽出来重新换线

网友K:
该明装吧。

网友L:
用坏的线拉新的线进去就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坏的线拉新的线进去就好。
就是这个方法,不可能所有的线都断了吧?

网友N:
很简单的办法,查清电线的走向。换新线

网友O:
抽出来重新换线

网友P:
抽旧线带新线的方法很好,问题是有的施工人员很马虎,尤其是转弯处留下隐患,根本抽不动线。

网友Q: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老线废弃,重新走新线,按照集中管理的原则。家电插头座与照明插头座分开。设置两组断路器开关。线径起码是2.5平方的多股铜导线。

网友R:
怎么个烧坏法?整根线绝缘层都烧黑了? 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啊,除非你们家保险丝用的铜丝代替的啊。

网友S:
换成明线吧

网友T:
看隔壁房间找个跟这个烧坏房间有没有对着的开关盒,直接打个通眼过去取个电源即可!

网友U:
看看能不能用旧线把新线带过去换线,不能的话只好走明线了。

网友V:
要想好看
愿意投钱就开槽重来
简单点就是明线线槽!

网友W:
如果已经装修完整就建议线槽明线+穿墙孔,还没有装修到位就自己抉择

网友X:
把新线绑到老线上,把老线扯出来,新线也就出来了,换线完成

网友Y:
试试用旧线带新线能不能拉得动,如果拉不动只能走明线了。从新切槽太麻烦了

网友Z:
要求不挑剔可以走明线,

网友AA:
装台发电机放卧室 OK

网友AB:
回复 网友Q:
内部的线抽不出来的话,那就只能装明线了,当初没放余量的吧?

网友AC:
 要查明主线烧坏的原因,直接抽出来重新换线。

网友AD:
慢慢来,装修得漂亮的.也给它装第二个5年计划.

网友AE:
这类的,不在少数啊

网友AF:
只能慢慢的试试了,不好弄啊

网友AG:
回复 网友AF:
一般接头问题,找到接头部位检查一下,不行重新布明线,如果只断一根也可只拉一根明线,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H:
这也太快了吧!走明线吧!

网友AI:
走明线,我觉得没有办法,除非原来的线拉的出,穿得进,你可以重新穿

网友AJ:
把烧坏的电源进线拆除,在主卧和隔壁距离最近的两个插座连起来。(注意要看看原来空开的负荷) 如果有刚好是对面都是插座的就好了,一点不破坏墙面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