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0):
浮球控制水位与电子电路控制水位有哪些优缺点(工业用)

网友A:
如果用在大的水池类的还是用浮球,这个抗用耐腐蚀要是小水坑类的浮球不适用时候选液位,这时候电极要选不锈钢的,液位的缺点就是电极检测回路爱出问题。

网友B:
电子电路水位传感器有很多种类,有价格昂贵的和价格低廉的,比如进口品牌的超声波液位计,水压传感器,和原理简单的电极液位计。

网友C:
可以加个双保险,应该不错的!

网友D:
我觉得这两种是各有千秋吧!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E:
很难找到一款便宜又耐用的水阀控制器。

网友F:
谁都踢不了谁,除非你没选对

网友G:
浮球开关有机械寿命,电子的电极容易腐蚀

网友H:
担心不可靠不是电子电路,关键是水位的传感元件,如浮球、电极等,往往大多问题是出在这儿。这才是应重视的地方。

网友I:
这种比较就是纯机械保护和电子保护的区别吧?从性能上,当然是电子的液位保护器了。楼主担心不可靠,估计是对液位传感器的可靠性有质疑。这个可以做一下市场调研,买可靠的就行了。其实,浮子的也有维护和更换的问题。只不过技术门槛比较低罢了。

网友J:
水质不好的还是不要用电极式的

网友K:
我们用的铜杆电极配欧姆龙的液位控制器25年了非常可靠。

网友L:
我用两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9伏小继电器,再加一个9伏电源做了一个水位控制器,用了7年了完好,灵敏。

网友M:
说不上谁好谁不好吧,两种都用过,都还好啊!

网友N:
要可靠就用双重检测

网友O:
没事干可以改玩玩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用两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9伏小继电器,再加一个9伏电源做了一个水位控制器,用了7年了完好,灵敏。
能画个草图吗,很感兴趣

网友Q:
用液位传感器和控制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R:
液位传感器加控制器还是很可靠的呀,我们公司都是这种,很多年了,都没什么问题,设定上下液位,基本上不用怎么管他,除非是水管停水了,那就没办法了,控制阀打开了,也没有水,唯一就发生过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