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排

楼主(2016-03-21):
求解哪位老师帮我一下,低压控制柜里的零地排是怎么算得,详解谢谢

网友A:
零地排的选择应本着安全经济的原则,一般都是主母排的一半来选择

网友B:
这个要按照电流大小选择的。

网友C:
根据实际负载。

网友D:
零地排,是指零排和地排,还是指共用的一排;可能与连接情况等有关,未具体了解过。

网友E:
简单点就是按照主的一半
要严谨就直接计算零地电流
预算按照最大来算

网友F:
地排按照母线40%计算,但是不得小于20*3,零排根据需要设置或者不设置(没有单相220V负载的可以取消,我们做的很多设备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