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plc300并没有配置模拟量模块,我想知道plc什么模块能够读取转速信息,并且输出到一个地址,利用wincc flexib
le 上I/O域关联该输出地址

网友A:
PLC控制器读取伺服驱动器内部的数据,一般只能使用数据线通讯的方式获取,比如西门子公司的DP现场总线通讯系统,RS232或者RS485通讯系统,或者工业以太网通讯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也弄完了,那个紫色的线就是dp通讯,具体再怎么搞啊,初学者搞了好几天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B:
转速传感器连接CPU高速输入来计算

网友C:
1楼说的在理 没有模拟量一般都是通讯方式实现

网友D:
大神能不能详细的说下,给点思路。。。

网友D:
有没有有关触摸屏显示电机转速这方面的实例供参考呢

网友E:
这个是走通讯,访问CU320内部的数据的,具体读取的哪一个数据,我也搞不太清,最近我也有个这样的项目S7-1200、触摸屏和S120,请问楼主搞出来了没有,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