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教程里的无协议传输有个地方看不懂
为什么都是从D100中把数据存到其它地方呢?
程序里并没有什么命令是把另外一台仪器的设备读到D100中呀,那么这个D100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还是三菱的机子自动的就把数据读入D100中?
还是说,在下图中指定D几,实际就会读到D几中? 比如把下图中的D100改成D98,则读过来的数据就放到D98中?然后再把D98中的数据传送到D200中? 那么第一次把数据给了D200,后面再读出来数据,再给D200,之前的数据不就被覆盖没有了? (好多小白问题,之前从没有接触过通信,所以实在不懂)
还有,什么时候用二进制,什么时候用10进制,什么时候用16进制? 在正常写程序时,需要手动的换算这些进制吗?

感觉学通信挺复杂的。

网友A:
三菱的不象西门子那样,有什么2进制、10进制等那么复杂,程序所接受的只有两种方式,即16进制、10进制。
不过,无论你用什么进制方式输入,与所有的软件一样,在程序的内部,全部都采用2进制。
你所述的何时采用什么进制,你应该遵照软件的要求,输入规定的进制,让软件自行识别。
比如说,你在通讯时,输入2进制(比如1100 1010),因为三菱的根本不认可该方式,三菱的仅把他当作10进制的11001010。

网友B:
途中RS指令中D100是发送的开始地址,D200是接收的起始地址。
这些起始地址是可以用户自已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机器最后都采用2进制,这个我明白,机器只能识别二进制,所以它要把所有东西都翻译成2进制,不过这个翻译都是在内部,编程时不用管它的,但是在通信时,看到有不同的进制方式,这个要如何采用呢?还是要按照各个接口的格式?

另外,如果都采用16进制,那么写程序时,是不是要经常自己换算? 我感觉理解进制都挺复杂的了,如果再每次写程序时再自己换算,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D100是可以自己指定的,是吗?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与plc相连的另外一台仪器(假设是S7-200),为什么这台S7-200的机器的数据送过来时,刚好就送到D100里呢?  这个D100地址的指定,就是在这句RS语句里指定的吗?

网友B:
接收的数据放到什么地址,用户可以通过RS指定的,你可以指定其他的起始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懂,看来要自己写一下运行一下才能理解的深刻。

楼主:
还有,两台plc通信时,是不是连上后,主站的D100的数值就直接等于从站的D100了?
它的数据是怎么过来过去的?
好晕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从通讯是有定义主站的D100什么的 对应从站的地址 这个地址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