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之前是W相模块坏了,给电源板主板供直流母线电一切正常,之前模块型号三菱CM150DY-24A 换成CM100DY-24H之后,频率50HZ UV VW相平衡 UW相差100V 也不报故障,是不是因为模块的原因引起的?两个模块我测量二极管都是平衡的

网友A:
电压是多少?测6路脉冲信号电压,就能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UV700 UW600 VW700

网友B:
别问了,表不准,三相380的变频器,输出怎么可能是700呢,你的表是不是那种带真有效值的表啊?

网友C:
修变频器还是指针表靠谱!

网友D:
有一路驱动不正常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楼上都给了答案了,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测试下驱动电流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那表换个别的吧,肯定是不准的,哪里会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G:
看驱动电路三相输出的波形是否正常,应该是有一路上管驱动电路无输出,若驱动电路正常,就是你换的模块有问题,应该是上管没打开,再说你换的模块应该换同型号的,原来是150A应该换150A,不应该换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