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ACON NXL 变频器温度低故障

楼主(2016-03-21):
(无正文)

楼主:
16A变频器 上电报变频器温度低故障,在显示中查看变频器实际温度显示为-200度 室内实际温度在20度左右,怀疑是驱动板上温度检测上有问题 板子就是这块 但是没研究明白 哪部分是温度检测的

网友A:
SKIIP30NAB12T10中文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9c64bd9051e79b896802261e.html?from=search

网友B:
圆圈里就是温度检测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回仔细看了资料 还是自己看的不细啊

网友C:
温度查看-200度应该是模块里面的热敏坏了,要是显示温度正常,还报温度过底的话,就是开关管旁有热敏电阻丝有问题,在线路板内部。我上次修的伟肯20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弄了半天才弄明白!

网友D(2018-11-02):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上电报变频器温度低故障,在显示中查看变频器实际温度显示为-62度 室内实际温度在20度左右,请问有处理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