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1):
  西门子变频器 SINAMICS G120系列的核心是控制单元,用户通过设定控制单元上的参数来实现变频器的正常运行。用户在调试西门子变频器的过程中,通过合理设定参数,使用G120的效率优化功能,这样能使得变频器更有效的运行。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的效率优化功能介绍如下:

  1. 效率优化功能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的效率优化是在矢量控制中负载较轻时,为了提高电机效率,降低电机励磁损耗而采取的弱磁控制。可以降低电机损耗,减少电机噪声。效率优化适用于变转矩负载或轻载应用,与V/F控制中的ECO功能类似,目的均为降低电机磁通,提高电机效率;

  2. 参数设置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的效率优化功能通过设置参数来实现,P1570,即磁通设定值;P1580,即效率优化。

  3. 效率功能优化特点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的效率优化可以降低负载范围内的电机损耗,减少电机发车的噪音。它是一种主动弱磁的手段,用来达到节能的效果。只有在动态响应要求较低的应用中,才使用该功能。优化后的磁通量会与弱磁控制器输出的磁通量比较,较小的值起作用。效率优化功能会对弱磁产生影响,延长进入恒功率段的时间。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系列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扩展性强,具有多种参数可供用户进行设定。通过合理的设定相关参数,西门子变频器G120和它的负载可以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运行,用户也可以通过面板来监视它的工作过程。

网友A:
很好。我理解,此功能特别适用于风机泵类的传动控制。可以把电机运行在最节能工况范围内。既保证传动的功率输出需求,又减小电机的内耗。即便是在工频下连续运行,也可以通过对励磁电流的自动判别和调整,实现有功随负载变化,无功自适应降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