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屏

楼主(2016-03-21):
从触摸屏上下载的程序是xob文件怎么在电脑软件上打开。

网友A:
反编译先  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打开EasyBuilder8000软件在工具菜单内选择反编译即可,反编译密码系统默认为:111111

楼主:
被保护了怎么办

网友C:
你这是做盗版啊?

网友D:
被保护就不在本论坛讨论范畴了;

网友E:
反编译搞定它